楼主(2004-07-16):
各位大虾,一台机器总是漏电引起跳闸,由于线路复杂繁多,查起来太麻烦了。不知各位有没有比较先进的方法介绍介绍?

网友A:
什么机器哦?电机?控制柜?或者现场的某种控制器?

网友B:
那也要看怎样漏电了,如果是电源部分,那就好查了,最好的还是查线路比较容易碰到的地方啊

网友C:
把电路分成几部分,用摇表摇!
不过是好笨的办法。

楼主:
注塑机。估计是加热器吧 ,就是每个检查太麻烦了。

网友D:
分成几部分,用排除法查。

楼主:
我想也只有这样。谢谢!

网友E:
唉.....漏電煩人呀.

网友F(2005-03-28):
你可以先查电机,在查线路,这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G:
电器全断开在逐台投入

网友H: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手摸,但是也是最危险的办法

网友I:
哈哈,楼上的你去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手摸,但是也是最危险的办法
胡言乱语,漏电的时候漏电开关早就动作了,用手摸什么?

网友J:
先看看各电机接地有没问题.如果是漏电开关跳机器上只是漏电又电不了人的话.直接把漏电开关换成空气开关.但空开不能用得太大.

网友K:
我同意用摇表检测的方法.

网友L:
在总开关断开的情况下,用摇表测总开关下端的每条出线看是那条漏电.再看那条线上有几级开关.一级一级的查下去,慢慢的缩小范围就可以找到事故点了,

网友M:
到了最后,没有结果的话,介意楼主把线路重做一次,

网友N:
用摇表查,把线分一半,再分一半,再分一半,逐步逼近法,很快就能查出来

网友O:
18楼的方法不错!
在编程上这好像叫冒泡法!

网友P:
要是18楼的不好使,就拿自己做实验吧~~~~~~~~~~

网友Q:
用摇表摇

网友R:
我有一个哥们他给我说一种方法,不知道怎么样!没试过!
他是 用小电压 或者是用摇表,然后 找漏电体 接触的 金属部分,开关柜或者是 电机外壳等
然后再查 目标就小的多了

网友S:
拔航插,很简单的

网友T:
我同意将电路分成几部分,由总到分的方法去查.

网友U:
查漏电专用工具。呵呵。

网友V:
       断开设备电源,分段用万用表10k挡对地量.你可一试!

        希望交暖通自控方面的朋友.请联系   wjc2008abc@163.com

网友W:
先查电源。然后再分各个系统查。摇表

网友X:
只能分段缩小范围

网友Y(2014-03-08):
回复 楼主:
加热每段有分别的空开的啊  不行换一根线啊

网友Z:
加热器检查可用摇表摇下就可以查出啦...关键要分区域检查。

网友AA:
引用 网友V:
       断开设备电源,分段用万用表10k挡对地量.你可一试!

        希望交暖通自控方面的朋友.请联系   wjc2008abc@163.com

方法不错,我以前也这么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