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问题?求助

楼主(2004-07-16):
intouch 的历史报警无法设置?

网友A(2004-12-11):
is it easy to use

网友B(2008-04-13):
我们工厂用的是intouch组态软件,我将工司的电脑上的intouch程序考贝到我自己的电脑上后打开运行时弹出一人信息说"另一个程序正在编辑",运行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知道的朋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工厂用的是intouch组态软件,我将工司的电脑上的intouch程序考贝到我自己的电脑上后打开运行时弹出一人信息说"另一个程序正在编辑",运行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知道的朋友指教,不胜感激!

刪除項目目錄下的LCK文檔,就可以被編輯,因爲您拷貝項目的時候,項目處於運行狀態,因此才會出現此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