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6):
工控机装什么样的系统比较好?

我现在正在装2000的系统,你们说可以吗?

网友A:
可以,2000最稳定

网友B:
不同的应用装不同的系统吧。
象在医疗、网络等用的比较多的就是Linux,而工业控制、通信等用2000和XP的都有,甚至98和DOS还有人用呢,象机电设备上的,就是用DOS。

网友C:
windows se
windows 2000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2000最稳定

楼主:
恩,是的,我装的就是2000拉!

网友E:
靠!我用2000作视频监控,但是用不起正版的,高的老是重做系统,没折呀。机器还没有光驱(在工地),哎,难呀!我倾向于用linux

网友F:
一般都装2000,稳定,而且和工控软件兼容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靠!我用2000作视频监控,但是用不起正版的,高的老是重做系统,没折呀。机器还没有光驱(在工地),哎,难呀!我倾向于用linux

那你向你的老板提意见阿!

楼主:
另:正不正版到无所谓,只要你有那只狗!
要不只能运行2小时·!
郁闷。。。。。。。。。。。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靠!我用2000作视频监控,但是用不起正版的,高的老是重做系统,没折呀。机器还没有光驱(在工地),哎,难呀!我倾向于用linux

现在win2000的正版也不是太贵啊,你可以买一张正版的,关于没光驱,你可以通过U盘启动或者在做2000之前做个镜项启动文件的方式,然后进行系统恢复

网友H:
同意楼上的看法。
系统2000的话还可以落。正版盗斑看你 怎么用了。

网友I:
是啊,看你的使用领域了,只要杀鸡不用牛刀就可以了,一般2000的刀都能杀~~!
呵呵!

楼主:
2000................是比XP稳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