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6):
我是搞弱电的,对这个不懂一点:(
我单位新建一处厂房,供电局给安装了一台400KVA的变压器,但老板发现从变压器到变电柜(里面实际就一个刀闸和一个空气开关,却要12000元,真黑!)的电缆是 VV 3*150+1*90
老板觉得可能电缆容量不够(与400KVA的变压器相比),要我给个说法然后与供电局交涉.可我不懂啊!请这里的行家给点意见吧,谢谢了!!!

楼主:
就是从电网进厂房的高低压变压器啊 10KV/400V
  另外他们还说要在那个柜里安装3个表:2个有功表\1个无功表,要另外收钱!
  无功表一定要安装吗?好象无功是返回电网的,不计费啊

网友A:
vv 3*240+120或 2xvv3*120+120

网友A:
以上是以温度为40度计算,年平均温度不高的可选小一级规格。

楼主:
哦谢谢啦!
400KVA的变压器满负荷时的电流是多大呢?

网友A:
变压器一般都不会满负荷工作的.

网友B:
vv 3*240+120或 2xvv3*120+120 是什么类型的线呀
好象BVR的也是可以的吧  !???  请教了!  500KV的用什么样的线   年40度  要节省的方案

网友C:
vv  聚氯乙烯电缆
无功要安装,电力部门要考核功率因素.

网友D:
vv 3*240+120
有没有这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啦!
400KVA的变压器满负荷时的电流是多大呢?
额定负荷大概是600A吧!

网友F:
我也搞弱电的……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G:
满额定负荷大约是600A!(短时工作),长时间按满负荷的85%计算.500A左右.
400000÷400÷1.732=满载负荷×85%=长期负荷

网友H:
160A---280A

网友I:
500-600A,(满载).变压器高压侧也得装个刀开关.最好用母排(铜或铝的).150的线可能小了一些.
无功表得装,最好每相装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