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6):
我是搞弱电的,对这个不懂一点:(
      我单位新建一处厂房,供电局给安装了一台400KVA的变压器,但老板发现从变压器到变电柜(里面实际就一个刀闸和一个空气开关,却要12000元,真黑!)的电缆是 VV 3*150+1*90
      老板觉得可能电缆容量不够(与400KVA的变压器相比),要我给个说法然后与供电局交涉.可我不懂啊!请这里的行家给点意见吧,谢谢了!!!

楼主:
就是从电网进厂房的高低压变压器啊 10KV/400V
  另外他们还说要在那个柜里安装3个表:2个有功表\1个无功表,要另外收钱!
  无功表一定要安装吗?好象无功是返回电网的,不计费啊

网友A:
国家牌价,没办法的。

网友B:
400KVA的变压器输出电缆用 VV 3*150+1*90,太细了,150平方线,充其量也只能通过300A的电流。400KVA可带至少300KW的负载。也应该有600A。
供电局是垄断行业,只能被宰!没办法。

网友C:
小心 无功 ,你要是无功 太多了!你线损 厉害!   搞不好 电业局 还要找你事.

网友D:
我公司和你的一样是400KVA的变压器,用的是300平方毫米的电线。

网友E:
我公司的400kva都用到500mm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公司的400kva都用到500mm了
500mm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