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堵转怎么办

楼主(2004-07-16):
电机堵转监测控制方案
一、控制描述
在工业现场,如果发生电机堵转而外围电路却不跳脱的情况,将极有可能烧毁电机,造成较大的损失。因此,在一些较重要的场合,需要对电机的运行状态作出监控,在堵转时及时切断供电主回路,从而保证电机的安全。
本方案采用的器件主要有可编程控制器(PLC)、接近开关、电流互感器、电流变送器等等。PLC采集的信号包括接近开关的信号和电流互感器的信号。采集接近开关的信号可知电机是否在运行中,而采集电流互感器的信号可知是否还有电流供给电机。当出现接近开关没有信号输入而电流互感器却还有电流值时,说明电机已经发生堵转现象,PLC立刻发出控制命令,将电机供电主回路切断,从而保证电机安全。PLC同时启动声光报警器,通知现场人员及时作出处理。

请各位给给意见

网友A:
我是菜鸟
所以崇拜你

网友B:
哈哈,好,楼主很有意思,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为了保护电机堵转,至于用PLC吗?如果专门为堵转保护,启用PLC,哪说明你太有钱了。牛!

网友C:
他说的是重要场合啦~~!
或者那电机极昂贵的情况吧!

网友D:
安全第一/防患未然。高---实在是高 !

网友E:
不用那么麻烦呀!
在电机的供电回路里加一个限流继电器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我不是有钱,是用PLC 可以控制好多抬电机. 这个情况是.当电机卡了..的电流是 50A 不变的.当然我们可以用电流继电器但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卡的时候.电流是停在 50A 的 37KW

请大家有更好更省钱的办法吗?????????????????????????????????????????

网友F:
既然采用接近开关可以知道电机是否在运行中,还要电流继电器干吗?只要接触器闭合而接近开关判断为电机未运行,就可判断为堵转了。这在一些比如输送机的场合比较有效,接近开关装在从动轮侧。可判断出堵转或打滑等故障。

网友G:
电流继电器恐怕还要用吧?

网友H:
买一个PLC的钱,够你买二台10KW的电机了,有必要哪么麻烦吗?

网友I:
楼主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单位有一个12KW的电机.启动时总要人用手去盘电机.电机本身启动不起来(不要告诉我换一个大电机场地条件不润许).有时在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断电.送电.或滑板接触不好(吊车).电机非常容易烧.我现在想问在不用PLC的情况下(单位不可能用PLC)用什么办法解决此问题.
谢谢师傅

网友J:
用个转速继电器怎么样?

网友K:
我同意8 楼的说法!
既简单又实用!

网友L:
楼主的提法我赞成!不过感觉有点麻烦了!个人认为只要用接近开关就可以了!通过PLC,算好时间和记数,就能很准确的反映电机的转速,PLC可以选用微型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M:
适当选择空开即可,但你的使用场合较高的要求的话你可用SPLC ,SPLC是一种微型PLC,我这两天听了IREX的讲座,不错,正适合你的要求.

网友L:
支持8楼的!顶一把,

网友N(2005-10-10):
如果你们公司条件允许的话,可以使变频器试试。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堵转保护的功能。
 用变频器的一个多功能段子给plc的输入点一个信号。再在程序里把变频器输出停止就好了。
再去解决一下堵转的原因就好了

网友O:
楼主想法很有意思,问一下是楼主没事的时候搞创新,还是已经得到应用了。

网友P(2006-06-26):
如果用PLC只是去实现电机的堵转保护,未免浪费。而且对电机保护来说也很不全面。不如采用专用的电机保护器,可以使保护全面,还可通过串口传送至后台,也就是以太组态的电脑,很方便,很利于观测,经济上比PLC要便宜很多。
UNT----尤耐特
U---Uion 联合
N---Nation 国际
T---Technic 技术
一人为本,实现国际化的技术联合。

网友Q:
引用 网友J:
用个转速继电器怎么样?

经济,实惠

网友R:
haha 哈哈,各有说法!

网友S:
晕动不动就动用PLC?

网友T:
听讲的很复杂,简单点的,只要正确的选用熔断器和热保护器的型号就可以做到过流过栽保护,如果烧电机说明你选的参数不对,对于一些重要场合还是推荐使用变频器,各种保护比较全,还可以实现软启动,不会象刚才那位说的启动是还得盘车,呵呵~搞笑

网友U:
用转速继电器控制,电路简单明了.

网友V:
就你的设计理念来讲,值得推荐。但要从实用角度来考虑的话,你的设计显得有些华而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