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有谁做过?

楼主(2004-07-16):
三相200kvA变压器,10kv侧的跌落保险,选多少安的保险丝?请教了

网友A:
P=200KVA   V=10KV  计算公式P=1.732XIXV
I=P/1.732V=200/17.32
1.2I为电流值,保险丝选标准规格。15A.

网友B(2005-10-22):
引用 网友C:
同意

就这样的。再选大应该危险点,容易烧变压器;再小点,容易误动作。

网友D:
1.2-1.5倍额定电流取保险丝,但最小不小于10A 。

网友E:
同意,我们单位也是如此计算

网友F:
非常同意~~~

网友G:
我对以上说法持保留意见,按我在书上所知,变压器高压侧熔丝的选择公式应为:1.容量100千伏安及以下的变压器:熔体额定电流=(2---3)倍高压侧额定电流;2.容量100千伏安以上的变压器:熔体额定电流=(1.5--2) 倍高压侧额定电流。所以应该选20安的熔丝比较合适。因为在变压器合上跌落保险时,变压器高压侧会产生一个类似交流异步电机起动电流激磁涌流。是变压器高压侧额定电流的5到7倍,且这个电流持续时间较长。熔丝过小易误动作。高压侧所有的保护装置的整定值都应躲过这个激磁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