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7):
110v继电器加上额定电压后抖动,如何处理.

网友A:
并个二级管应该可以吧!

网友B:
时间证明加二级管不会炸

网友C:
铁芯表面脏么?

网友D:
有个不负责任的做法:更换一个新的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E:
继电器线圈通电时还有110V吗?如果有的话,2楼的做法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F:
1、电磁铁接合面短路环是否完好;
2、电磁铁接合面是否完好平整;
3、电磁铁接合面有无异物;
4、断电情况下,手动压下电磁铁,有无卡涉现象;

网友G:
有个不负责任的做法:更换一个新的不就可以了吗?
哈哈哈...

网友H:
试并个0.75UF/250的电容!

网友I:
可以测量线圈的直流电阻,和新的比教一下,相差多的话,更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