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楼主(2004-07-18):
请教凸轮控制器的原理。

网友A(2004-08-24):
凸轮控制器主要由多个凸轮组成,每个凸轮控制一组开关,在每一个位置,每一个凸轮控制唯一的一个开关,所有凸轮便能控制一组开关,根据需要,调节每一个位置的凸轮位置,便得到你需要的真值表。

网友B:
机械的不是很好用,还是用编码器做的智能的好用,但价格要稍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机械的不是很好用,还是用编码器做的智能的好用,但价格要稍高。
不是价格要稍高,而是要高得多,我公司几十台冲床都是用机械式的,什么问题都没有,又便宜又简单。

网友B:
但我们的钢铁厂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炼铁厂的那个东西出了几次故障,损失惨重。

网友D(2005-05-28):
[讨论]
试一下光电开关,稳定性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