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8):
各位老哥,那有STEP7 V5.2安装软件,跪求!!!!!

网友A:
请问各位高手大侠:我下载的文件以ASP为后缀,怎么也打不开?请指点菜鸟!多谢,多谢。

楼主:
改成RAR文件名后缀就可以了

网友B:
回答三楼朋友的问题:右键单击下载的文件链接后选用“网际快车”之类的下载工具即可,保存的文件就是你想要的了。

网友A:
有时候下载的文件后缀是RAR,完全能打开。也有很多时候下载的文件后缀是ASP无论如何都打不开,只好删掉了。请指点。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