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9):
用漏电空开作为变频器的开关电源,合闸就跳,是不是不可以用漏电空开作为变频器的开关电源,为什么?
清高手指教

网友A:
是的,变频器本身和输出对地有高频耦合损耗。相当于漏电。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变频器的电源侧保护用空气断路器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变频器的电源侧保护用空气断路器就行了。
但是外壳需妥善接地!

网友D:
是的,漏电保护器不可作为变频器的开关电源.

网友E:
加4%的输入电抗器和4%的输出电抗器,可基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