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9):
很急啊现在就要用到哦 ,拜托大家了!!!谢谢

网友A:
l两回事,变频器是控制电机运行,并可以设定频率使电机运行在任意速度下。同步器是指令分配器。将一个速度指令,以一定的比例关系分成若干个指令,用于控制几个变频器。
现在一般不用同步器,只有在老产品上还有。几个变频器的控制用通讯控制同步,精度要高的多。

网友B:
ERSACN  说的 很 详细,很好!不过 现在 在我遇到 的 很多实际 应用中,还是 用 同步器的比较多.因为 控制电机 的目的是 线速度 同步 而不是频率同步,因此 需要在同步器与变频器 联线间
加 电位器,进行调节. 电机的 转速在 频率 一样的情况下,也受力矩 等 的影响

楼主:
谢谢!!你们的指点!!
  那现在目前有那几种厂品可以代替同步控制器呢?价格方面要实惠。

网友C(2012-05-28):
采用变频器通讯控制方式,必须上位机,还必须编程。由于通讯传输耗时,循环周期可能达到或超过秒级,在很多厂合无法接受。同步控制器的控制周期是毫秒级的,它并不是低级的,要知道,PLC等,内部也是处理器,只是处理能力大小而已。所以我们必须根据控制要求,成本预算等多种因素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