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9):
各位大家好:我是一个菜鸟请教各位基于PLC的称重控制怎么控?我要同时控三台称行不行?有什么好的方式能否能告诉我,我是水泥称重控制用的。

网友A:
使用何种称重控制器,使用几个称重控制器啊?

网友B:
一般用AD(類比數位)模組,通訊RS232,RS422,RS485,秤需備上述功能.

楼主:
2楼的,我已经说是用PLC控制了,要控制3个,你是怎么看的呀?
3楼的,能说的再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C:
虽然是西门子的,但是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应该对你有所帮助.

第四届全国称重技术研讨会论文集
http://www.weighment.com/discourse/

基于S7-200的称重仪表和PLC通讯控制技术
http://www.weighment.com/discourse/indicator/028.htm

网友A:
自己搞称重太困难了吧,如果使用称重控制器那就简单多了。如果是四种物料那可以彩CB920,如果采用三级给料,可以采用CB920A。声明我和珠海志美电子没有半点关系。供参考

网友D:
同意6楼观点。

网友E(2004-10-28):
一点不错  用CB920效果很好,毕竟专业,不过用PLC也可以,但是要对传感器的信号进行放大,因为传感器输出的电压太低,只有几十毫伏

网友F(2004-12-09):
如果用PLC控制,速度能跟的上吗?是不是还需A/D模块,算法控制又怎样?

网友G(2005-01-14):
用志美的称重控制器是可行的,我就在用

网友H(2007-09-20):
你们做三菱,哪项价格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