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9):
我是个PLC初学着,最近遇到这样一个情况,谁能帮住解决一下:
一个360度旋转的工作台,每90度是一个工作位,要求:
工作位1:装卸工件;
工作位2:检查是否有工件;
工作位3:如果有工件,将工件冲压;
工作位4:检查合格否
我只是大致想知道怎么入手,如何实行同步控制.而我只会顺序动作的程序.
最好有梯行图
谢谢高手帮忙!QQ:87156111

网友A:
我看了三遍  还是 没看明白!不过 你 这些 工作状态 比较少, 你如果 愿意 麻烦就
使用   子程序喽! 不愿意 麻烦 就使用 状态 转移
既然  已经 能够 实现 正序 ,那么 使用 条件 选择 与 跳转 就 很 容易了!
如果 搞不定,可以 将 资料 全部发来, cuaijun@163.com

楼主:
谢谢了!我再自己想一想,用状态转移应该好点。实在不明白的话再来请教

网友B:
看来看去不知道你的工作过程,四个工位同时工作,可用寄存器、计数器作为状态跟踪及控制条件,并循环使用。

楼主:
对了,我就是不知道状态跟踪是怎么一回事。要求就是4个共位同时工作的,关键不知道怎么样把前一个共位的信息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