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9):
各位电工朋友,你们好,有个问题:高压钠灯不启动,一点亮也没有,在灯头处有220伏电压.换了启动器也没用,想问如何搞,如何判断灯.启动器.镇流器是否良好,各点电压如何.有哪个懂,帮我看看啊,我今天全部换了,都不亮,但灯头处还有220伏电压!今天被工头骂了一天,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A:
真的,我也一直想知道你所提到的问题,关注中。

网友B:
如果有电,你最好是换一个触发器看一下,看一下你的线路是不是接错了。变压器上有电路图的。

网友C:
你可以在电源回路上串联一个电流表(最好是指钟式的),然后打开开关,观察开的瞬间有没有电流,如果有且电流由高降低,可以证明阵流器和触发器是正常的。问题可能出在灯管上。另外还有注意电压过低高压钠灯也不会正常工作。

楼主:
各位,后来经过试验,原来是到灯炮那条线虚接,造成灯头处有220伏电压,但灯就是不亮!因为虚接处不能带动灯炮启动!我原以为带上负载,就是灯炮,不会有220伏的,如果有就不该是虚接!有点想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