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19):
各位电工:我单位,有一处楼,各相电压不平衡,对地电压有一相为220伏,有一相为180伏,还有一相260伏,但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犹其是天热开空调,180那相降为160伏,260伏那相为28伏,电脑无法启动,请问如何处理??但是配电房是正常的!各相为220伏.

网友A:
认真检查一下配电房到用电楼房的零线吧,,,,看看是否有“断线”和“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B:
1、三相火线负荷不平衡;
2、零线肯定有断线或接触不良。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兄弟所说!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E:
再考虑一下线径和负荷的问题

网友F:
相线温度高不高?

网友G:
1、三相负荷不平衡;
2、零线接触不良。
3  查找接线发热的地点,重新接线。

网友H:
肯定是零线“断线”和“接触不良”,或是零线太细

网友I:
三相负荷不平衡,重新分配三相用电设备

网友J:
根据经验:
1)调整三相负荷平衡在案10%,检查各相线的接头及电流
2)零线断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K:
1)三相负荷不平衡,重新分配三相用电设备
2)查看零线是否有“断线”和“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L:
估算一下各相负荷,要是差别不大再去查线路

网友M:
估计是三相不平衡的居多。

网友N:
我也来发表愚见:
     可能是导线的载流量不够,应该加大各相的导线截面或者如上所说,检查线路的连接,但我觉得,当在负荷高峰期才出现电压不平衡问题,多数都是导线截面不够引致。

网友O:
检查零线

网友P:
1、同意16楼的说法,线径不够
2、负荷不平衡,检查各相电流
3、查找接头发热点
4、是否有软接地故障点

网友Q:
检查零线,在检查三项符合是否平衡,不平衡则调整负荷

网友R:
调整一下各相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