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种新型智能阀门控制模块

楼主(2004-07-20):
模块式智能电动阀门控制器
概述
DSM模块式智能电动阀门控制器,采用先进的微处理技术,高集成IC芯片以及长寿命功率输出器件,接受来自上位仪表的DC4~20mA的调节信号和下位电动执行机构DC4~20mA的阀位反馈信号(或电位器的“三线”信号),输出“开”和“关”信号,实现对阀门开度的控制与调节。DSM模块式智能电动阀门控制器,具有数字设定、显示、 限位、电机堵转保护、断线报警及阀门自校等先进功能。能可靠、稳定、精确地控制阀门、风门及挡板等调节结构。可广泛应用于发电、冶金、石油、化工等领域。
   DSM模块式智能电动阀门控制器不但可与单相交流电机的执行器配用(如DKJ和DKZ电动执行机构),而且还可以与三相交流电机的执行机构、电动装置配用。DSM模块式智能电动阀门控制器与传统的电动阀门配合使用后,在可靠性、稳定性、精确度等方面能提高几倍以上,为改造和提高老式电动执行机构带来了新的生机。
主要特点:
● 智能校准:对阀位开度和阀位输出电流的“调零”和“调满”校准时,无需调整电位器、无需用基准测量仪表进行复杂的调试,只要在阀门的实际的“全关”和“全开”位置各按一次按键,便以新设定的区间自动准确的修正为0-100%和DC4-20mA。
● 可数字设定阀门电动区的参数,过冲最小,稳定性好、控制精度高。
● 开向自由:改变阀门开向和阀门作用方式时,无需更换任何接线,通过按键设定即可完成。
● 智能步距:可避免振荡或过“冲”现象,提高控制精度。
● 超强的检错报警功能:执行器一旦发生故障时,智能化检错报警功能能自动检错和报警,显示执行器的故障原因,准确指示执行器的运行状态。根据不同的故障原因,显示不同的报警信号,将大大缩短用户排除故障所需的时间,尽快将执行器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
● 自动相位保护:以前,在现场接线,必须保证提供给执行器的三相交流电的相序正确,因为一旦相序错误,就会造成电机不正确的转动,进而损伤阀门和执行器。现在用户完全可以省去这一烦恼,接线时不再需要考虑相序的问题。当现场接线相位颠倒时,相同步器会自动地改正相位,以确保阀门按指令的方向来执行。即执行器接到开命令时总是按预先设置的开方向转动,不会因为相序调换而向相反方向运行。
● 异常保护:
   电机过流保护:当执行器电机运行时,由于各种原因使得电机出现了过流,DSZH220将自动将电机停转。
   瞬时逆转保护:当执行器正在向一个方向转动时,例如正在执行开阀动作,如果接到关阀命令,执行器内部的控制逻辑将会延时一段预设的时间后,才执行关阀命令。这项技术将减少电机电流的冲击,延长功率元件的寿命,同时防止冲击负载对阀杆、齿轮箱等机械传动装置可能造成的损伤,进而有效地保护电机。
阀门卡塞保护:如果执行装置不能克服阀门启动所需的力矩,阀门卡塞的条件就已存在。当执行器接收到开或关的启动信号后,如果阀门被卡住,在预设的时间内没有动作,内部电路将断开相应的触点,强制中止执行器的运行,同时,发出相应的报警信号,另外该信号也可以通过RS485输出。
● 可数字设定输入信号断线时的报警和保护方式。
● 采用非遗失性可读写存储器件,修改参数方便,断电永久保存。
● 自动/手动无扰动切换,抗干扰性好。
● 操作简单:操作器虽然有很多复杂的功能,但内部软件已将“麻烦”留给自己,“方便”送给用户,使得人机对话操作简单易学。
(电机为AC220V的执行机构直接控制,电机为AC380V的执行机构需加AC380V的功率驱动装置)
技术数据
1. 使用范围
·适用执行器:供电电压220V±15%(AC),功率小于150W,共用端、开、闭三线控制开、关、停的电机。
·工作环境:环境温度:-20℃~55℃。相对湿度:小于90%。
2.输入信号
·调节输入信号:4~20mA(DC),输入负载阻抗小于150Ω。
·开度输入信号:电位器信号,500Ω~5KΩ。
3.输出信号
·阀门位置反馈输出信号:4~20mA (DC,隔离),输出带负载能力小于450Ω。
·开关控制信号:继电器输出。触点容量:5A,250V(AC)。
4.控制精度
·灵敏度:0.2%~3.0%。
5. 操作说明
·功能选择:按下“功能”键不松开,2秒后由当前功能转入下一功能,循环方向为:自动(功能指示灯点亮)—〉手动(功能指示灯熄灭)—〉参数设置1(功能指示灯快速闪烁)—〉参数设置2(功能指示灯慢速闪烁)—〉自动(功能指示灯点亮)。
·标定:在非设置态开到位时按住“调整” 键不松开,2秒后确认该位置为全开位置,阀全开指示灯闪烁2秒以示确认;
在非设置态关到位时按住“调整” 键不松开,2秒后确认该位置为全关位置,阀全关指示灯闪烁2秒以示确认。
·设置:按住“功能”键不松开,2秒后由当前功能转入下一功能。重复以上操作,直至进入参数设置1(此时功能指示灯快闪)。通过“调整” 键设定灵敏度模式、开向、输入断线模式。这三项参数用4位二进制表达,“调整” 键使数值循环减小(1111->1110-〉1101->……-〉0000-〉1111)。再按 “功能”键退出参数1设置时,以上参数自动保存。
按住“功能”键不松开,2秒后由当前功能转入下一功能。重复以上操作,直至进入参数设置2(此时功能指示灯慢闪)。通过“调整” 键设定灵敏度数值大小。该灵敏度数值由4位二进制表达,“调整” 键使数值循环减小(1111->1110-〉1101->……-〉0000-〉1111),它代表在参数设置1中将灵敏度模式设定为固定方式时灵敏度值。再按 “功能”键退出参数2设置时,以上参数自动保存。(在参数设置1中将灵敏度设定为自调方式后,功能选择循环中不出现参数设置2,灵敏度值将由模块对目标自动计算得到并及时调整。)
·工作方式
手动:按住“功能”键不松开,2秒后由当前功能转入下一功能。重复以上操作,直至进入手动态(功能指示灯熄灭)。停机时通过“功能”键(持续按下时间要短于2秒,否则认为是功能选择)、“调整” 键分别进行开阀、关阀操作。开过程中阀开灯(也即数位1灯)闪,到全开位点亮,关过程中阀关灯(也即数位0灯)闪,到全关位点亮。开阀时按下“调整”键或关阀时按下“功能”键(持续按下时间小于2秒)可使阀停。
自动:按住“功能”键不松开,2秒后由当前功能转入下一功能。重复以上操作,直至进入自动态(功能指示灯点亮),自动控制阀门开、关、停,使阀门开度与调节输入一致。
6. 软件功能
·换向延时保护。
·自动鉴向。
·自动调整点动范围、步距。
·手调或自调灵敏度(死区)。
·开向自由设定。
·输入断线模式选择(开、关、置中、停)。
7. 可设定控制参数
·设置参数借助“功能”键和“调整” 键完成,另由一个功能指示灯(绿色)和4个数位指示灯(红色)显示设定参数。
·在参数设置过程中,“功能”键用于选择和保存参数设置,“调整” 键用于调整参数值,请参见上面的操作说明中的功能选择和设置条款。
·在参数设置过程中,指示灯LED1显示设定参数的第0位(BIT0),点亮代表该位为1灯灭代表该位为0;指示灯LED2显示设定参数的第1位(BIT1),点亮代表该位为1灯灭代表该位为0;指示灯LED3显示设定参数的第2位(BIT2),点亮代表该位为1灯灭代表该位为0;指示灯LED4显示设定参数的第3位(BIT3),点亮代表该位为1灯灭代表该位为0。
·在进行参数设置1时(功能指示灯快闪),由LED4(BIT3)指示灵敏度模式(BIT3为0:手调,灵敏度数值大小为设置态2中所设;BIT3为1:自调);由LED3(BIT2)指示开向(BIT2为0:正向;BIT2为1:反向),由LED2、LED1(BIT1BIT0)指示输入断线模式(BIT1 BIT0为00:停阀;BIT1 BIT0为01:置中;BIT1 BIT0为10:关阀;BIT1 BIT0为11:开阀)。
· 在进行设置态2时(功能指示灯慢闪),由LED4~ LED1(BIT4~BIT0)指示灵敏度数值大小(BIT3BIT2BIT1BIT0为0001:灵敏度为0.2%;BIT3BIT2BIT1BIT0为0010:灵敏度为0.4%;BIT3BIT2BIT1BIT0为0011:灵敏度为0.6%;……;BIT3BIT2BIT1BIT0为1111:灵敏度为3.0%)。
·举例来说,在进行参数设置1时(功能指示灯快闪),如果LED4灯灭而LED3、LED2、LED1点亮,则参数1用4位二进制表示的值为0111。它的LED4灯灭(BIT3=0)表示灵敏度大小为参数设置2中参数数值设定,它的LED3点亮(BIT2=1)表示反向控制(4mA全开20mA全关),它的LED2、LED1点亮(BIT1 BIT0=11)表示输入断线时,会运行至阀全开。在进行设置态2时(功能指示灯慢闪),如果LED4点亮而LED3、LED2、LED1灯灭,则参数2用4位二进制表示的的值为1000,它表示灵敏度数值大小设为1.6%。
8.接口
RS232  RS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