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0):
本人修好了一块GE 90/30的PLC 电源模块IC693PWR321U,先在一台运行好的PLC上试过,由于内部没有电池,所以电源模块上只有“PWR”和“OK”指示灯亮,“RUN”指示灯未亮(绿灯),上位机通信不能联结。
     然后把原来在用的模块换上,出现奇怪的问题:只有“PWR”和“OK”指示灯亮,“RUN”指示灯未亮(绿灯),用Ping命令,通信是正常的,但RUN灯就是不亮。我认为是否是PLC程序内被锁死了?不知如何修改?
     能否用电脑直接与PLC串口通信,在程序设置内进行修改,但是与CPU相连还是与电源模块的接口相连呢?
请内行给我帮忙吧。

网友A:
你的电源模块是什么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模块是什么坏了?

楼主:
修好后,又更换原来在用的模块,使得原本好的系统也瘫了,原来坏的是压敏电阻烧了。

楼主:
都不用GE的

网友A:
你的程序丢了。

楼主:
我更换的时候是断电的呀,怎么会丢了呢?只不过坏的模块(修好后)换上去没有电池.这样会丢程序吗?

网友A:
电池的作用就是保持用户所编制的程序和数据,没了电池,程序当然也没了,所以run灯不亮

网友C:
先看一下PLC内的程序还在吗?估计是没有了

网友D(2007-01-26):
7楼说的很正确,我就是用的GE的9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