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总线、彩色液晶点阵显示汉字程序说明

楼主(2004-07-20):
使用中文DOS系统(如UCDOS),则可以解决在字符界面下的汉字显示问题。也就是说,可以用printf或其他字符串函数来输出汉字。
  但是,这样仍然有一些不方便。必须先启动中文DOS系统,再执行Turbo C或编译好的程序。并且在中文版DOS下运行Tubor C时,还可能出现一些问题。而对于图形界面来说,这种办法也行不通了。
  那么在图形界面下显示汉字的问题就迫切需要解决了。既然是图形界面,只要把汉字当成一幅画,画在显示屏上不就可以了。关键在于如何取得汉字的图形,也就是汉字的点阵字模呢。其实那些中文版的DOS显示汉字的方式也就是在图形界面下画出汉字的,它们已经提供了现成的点阵字库文件。例如常用的16×16点阵HZK16文件,12×12点阵HZK12文件等等,这些文件包括了GB 2312字符集中的所有汉字。现在只要弄清汉字点阵在字库文件中的格式,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显示汉字了。
  下面以HZK16文件为例,分析取得汉字字模的方法。
  HZK16文件是按照GB 2312-80标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标码或区位码的标准排列的。国标码分为 94 个区(Section),每个区 94 个位(Position),所以也称为区位码。其中01~09 区为符号、数字区,16~87 区为汉字区。而 10~15 区、88~94 区是空白区域。
  如何取得汉字的区位码呢?在计算机处理汉字和ASCII字符时,使每个ASCII字符占用1个字节,而一个汉字占用两个字节,其值称为汉字的内码。其中第一个字节的值为区号加上32(20H),第二个字节的值为位号加上32(20H)。为了与ASCII字符区别开,表示汉字的两个字节的最高位都是1,也就是两个字节的值都又加上了128(80H)。这样,通过汉字的内码,就可以计算出汉字的区位码。
  具体算式如下:
  qh=c1-32-128=c1-160    wh=c2-32-128=c2-160
  或
  qh=c1-0xa0    wh=c2-0xa0
  qh,wh为汉字的区号和位号,c1,c2为汉字的第一字节和第二字节。
  根据区号和位号可以得到汉字字模在文件中的位置:
  location=(94*(qh-1)+(wh-1))*一个点阵字模的字节数。
  那么一个点阵字模究竟占用多少字节数呢?我们来分析一下汉字字模的具体排列方式。
  例如下图中显示的“汉”字,使用16×16点阵。字模中每一点使用一个二进制位(Bit)表示,如果是1,则说明此处有点,若是0,则说明没有。这样,一个16×16点阵的汉字总共需要16*16/8=32个字节表示。字模的表示顺序为:先从左到右,再从上到下,也就是先画左上方的8个点,再是右上方的8个点,然后是第二行左边8个点,右边8个点,依此类推,画满16×16个点。

对于其它点阵字库文件,则也是使用类似的方法进行显示。例如HZK12,但是HZK12文件的格式有些特别,如果你将它的字模当作12*12位计算的话,根本无法正常显示汉字。因为字库设计者为了使用的方便,字模每行的位数均补齐为8的整数倍,于是实际该字库的位长度是16*12,每个字模大小为24字节,虽然每行都多出了4位,但这4位都是0(不显示),并不影响显示效果。 还有UCDOS下的HZK24S(宋体)、HZK24K(楷体)或HZK24H(黑体)这些打印字库文件,每个字模占用24*24/8=72字节,不过这类大字模汉字库为了打印的方便,将字模都放倒了,所以在显示时要注意把横纵方向颠倒过来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完全清楚了如何得到汉字的点阵字模,这样就可以在程序中随意的显示汉字了。
  如果在程序中使用的汉字数目不多,也可以不必总是在程序里带上几百K的字库文件,也许你的程序才只有几十K。这样可以事先将所需要显示的汉字字模提取出来,放在另一个文件里,按照自己的顺序读取文件就可以了。
  下面的程序说明了具体显示汉字的方法,以16×16汉字为例,使用HZK16文件。

#include<stdio.h>
#include<graphics.h>

/* x,y为显示坐标,s为显示字符串,colour为颜色 */
void hanzi16(int x,int y,char *s,int colour)
{
FILE *fp;
char buffer[32];                   /* 32字节的字模缓冲区 */
register i,j,k;
unsigned char qh,wh;
unsigned long location;
if((fp=fopen("hzk16","rb"))==NULL)
 {
  printf("Can''''t open hzk16!");
  getch();
  exit(0);
 }
while(*s)
 {
  qh=*s-0xa0;
  wh=*(s+1)-0xa0;
  location=(94*(qh-1)+(wh-1))*32L;    /* 计算汉字字模在文件中的位置 */
  fseek(fp,location,SEEK_SET);
  fread(buffer,32,1,fp);
  for(i=0;i<16;i++)
   for(j=0;j<2;j++)
    for(k=0;k<8;k++)
     if(((buffer[i*2+j]>>(7-k))&0x1)!=NULL)
      putpixel(x+8*j+k,y+i,colour);
  s+=2;
  x+=16;                              /* 汉字间距 */
 }
fclose(fp);
}

main()
{
int gd=DETECT,gm;
initgraph(&gd,&gm,"");

hanzi16(246,200,"疯狂甲虫乐园!",BROWN);

getch();
closegraph();
}

由以上说明了解汉字的排列显示方式后,就可编写自己的单片机程序。

1: 第一步:一般先写一个对应液晶屏幕上任意一个点的操作程序,地址算法可参照说明书。
2:第二步:做一个读取汉字点阵的程序
3:第三步: 做一个16*16或其他点阵方式的对应屏幕点显示的程序。
4:第四步:根据汉字点阵,对相应的屏幕地址写点。
如此则将汉字显示程序处理完整

详细信息

ureikayzq@yahoo.com.cn
0371-66645356
联系人:阎先生

网友A:
以前用TC开发过这样的调用UCDOS字库的案子,当时感觉图形方式好神奇。不过确实不错,能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B:
好文章,
補充一下;
如果左單片機的字漢字顯示,可以用512k的EEPROM做字庫,然後讀取就可以了,由於8位單片機只能訪問64K的ROM,所以你還需要使用分頁控制的辦法來讀取字庫資料,這樣您的單片機系統就可以顯示任意漢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