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光耦在电气原理图中其文字符号是什么?

楼主(2004-07-20):
在电气制图国家标准中没有查到,而工作要求必须按标准办,请各位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文字符号是什么意思?文字本身就是符号。
用光耦型号的前两个字母GO不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
电气制图中使用的符号有图形也有文字,故为了与图形相区别,就在符号前加了“文字”二字,
应该没错吧?

网友B:
光电耦合器是由发光二极管和其他感光器件组成,感光器件可以是光电三极管,可控硅等。我也没有找到文字符号。我用VL,V是二极管的符号,L表示光。图形是用发光二极管加三极管组合,三极管的基极向着发光二极管的光线箭头。至于PNP或NPN根据实际定。外加一个框表示为一个器件。

楼主:
谢谢!是啊,工作不能停,该标上的就得标上,但不知符合权威方面的要求否?

楼主:
笑话:
刚读小学的我,问个菜鸟问题是常理,但发现两位大虾给出GD分,我急忙查原因,在本人"查看详细资料"一栏中,发现学历由"小学"变成了"博士",吓出了一身冷汗,紧急纠正.谢谢各位!

楼主:
谢谢! 还有人指点说就标光耦型号即可,现在统计就有四种标法了,哪一种最符合标准,还是都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