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1):
变频器、交流伺服的静止转矩问题(考虑位能负载):
交流伺服在静止的时候如何提供静止转矩?变频器呢?不利用机械装置能静止吗?

网友A:
交流伺服在静止的时候,根据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来给电机一电流。变频器不能静止。

网友B:
普通电机不行,得是伺服电机,是特殊的,在静止的状态能建立稳定的旋转磁场。当然控制上也要和这种电机相对应。

网友C(2004-09-09):
如果有速度闭环,技术上都可以实现

网友D:
汇川的变频器在有编码器反馈的情况下,0HZ能输出150%的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