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7-21):
我是菜鸟,请教各位高手:
“我的电脑”里面A盘的图标消失了,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才能把它找出来?

还有 ,请问是不是所有的mp3都可以当作U盘来用?

先谢过了!!

网友A:
1“我的电脑”里面A盘的图标消失了,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种情况可能是你在主板的BIOS里把A盘屏蔽了。
2请问是不是所有的mp3都可以当作U盘来用?
       只要是有驱动。应该是能当U盘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