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1):
请问55kw的电机,如何计算额定电流,如何选择空开?

网友A:
电流看铭板,或差不多X2计算。

网友B:
102-123A。2P、4P、6P、8P、10P。

网友C:
可能不同的生产厂家生产出来的额定电流都不同,尤其是进口的差别更大,一般应在95~115A之间!购买时请看电机的铭牌或使用说明!

网友D:
楼上各位说得很精彩,看来都是“老手”了,佩服。让我开眼界。支持呀!

网友E:
有人说用170A的空开,可空开有170A的吗?没见过。一般说来180A的空开就够用了,如果用于某些启动时间教长的两极电机最好选用200A的空开。

网友F:
没有必要选择那么大,一般选择160A的开关即可,直接启动都没有问题,

网友G:
这么大的电机直接启动?开玩笑!

网友H:
电流95A---110A空气开关250A

网友I:
选×2的话要选D型的!我建议3倍左右的!因为负载有时很难说的!太保守了!时间长了容易会出问题,你如果是自己用的,可以选小点的,给别人用的设备还是选大点的好!可以省很多事的!

网友I:
110KW的电机,我们这里都有人用过!光几个接触器就几万哦!不知道做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我都为他捏把汗,

网友J:
200kw以下都可直接启动,我这里有190KW就直接启动。

网友K:
大电机能否直接启动关键还要看电网容量的,一般30%以下基本可以吧。55KW电机额定电流应该是108A左右,空气开关可以选择大点,160A可以了。

网友L:
可以用星三角降压启动

网友M:
好像都是按交流电机来算,都不考虑是直流电机吗??

网友N:
如交流异步电机:经验算法乘二,110A,选250A空开.星角启动.有条件的话采用软启动器.直接启动的话对电网冲击大且经常换接触器的触点甚至触点粘住控制失灵.
如直流电机选270A的装置.

网友O:
告诉你一个口诀:短路器的脱扣器,整定电流容量倍;瞬时一般是二十,较小电机二十四;延时脱扣三倍半,热脱扣器整两倍。

网友P:
楼上的朋友: 你好,这个口诀不错.能否详细分析下?

网友Q:
空开到底是怎么选择的?
都说得不一样,空开用得着那么大吗?
我怎么好象听说是1.2~1.4倍电流差不多这个样子……
————————————————
我是菜鸟……

网友R:
18 楼的 朋友能否解说一下,俺是初接电气,谢谢!!

网友S:
引用 网友O:
告诉你一个口诀:短路器的脱扣器,整定电流容量倍;瞬时一般是二十,较小电机二十四;延时脱扣三倍半,热脱扣器整两倍。
哥哥:能否详细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T(2004-11-13):
功率值x2,空开比此更大一些

网友T:
应该就高不就低

网友U:
计算电流
功率除以1.732除以电压除以效率,除以功率因数

网友V:
P=1.732*u*i*cos$

网友W:
如变压器容量购的话,在大的电机都可直接启动。

网友X:
我个人认为选择空开时,主要看是起什么作用如果是起过载保护哪就要看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如果是短路保护就要根据引线的长短供电糸统的总容抗来考量就行了

网友Y:
一般变压器容量大于电机容量的25倍以上就可以直接启动。空开选择一般按HP值得两倍,55KW就选150A。直接启动接触器用125A,热继电器按1.9~2.1倍整定,105A左右。星三角用两只80A,一只60A,热继电器按1.1~1.2倍整定,热继电器按70A整定。

网友Z(2005-01-30):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是什么系列的:y,yz,yzr,yr,jr.....

网友AA:
人家问的就是多大的空开你管他怎么启动干嘛:)楼上诸位兄台说的都对100多安吧。
                 遇事从容,量力而行。

网友AB(2005-03-02):
额定电流简单计算,KW数乘2,然后空开选额定电流的1.5或两倍,轻载操作频率低选1.5,重载操作频率高选2倍,你那个选165到200之间的就行,建议200A,错了不要打我

网友AB:
31楼说的应该也可以,我说的也不敢保证对,但线路用空开和接触器以及电机用的计算有一点差别,电机用时适当的要大点。线路上用的1.1-1.5倍就可以了,但电机用我觉得空开最好还是选1.5-2倍之间的。频繁启动的接触器更要选择额定电流2-3倍之间,31楼的125A我觉的小了点。个人意见非权威意见,错了不要打我

网友AC:
大家多是高手
為┓☆┏ぉぉぉぉぉぉぉ┓  ┏情
┗你┓┃愛上你只需一時┃┏非┛
┗執┓┃忘記你卻要一世┃┏得┛
☆┗著┗ぁぁぁぁぁぁぁ┛以┛☆

网友AD:
125A足够了。

网友AE:
[原创]
接触器选3安培 空开选6安培

网友AF:
也要考虑到电机的启动方式吧!
额定电流可以从铭牌看出来,空气开关的选择要根据电机的启动方式来考虑。
如果直接启动,直启的瞬间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四到七倍,肯定是要跳断路器了。
55kw的电动机,容量不算很大,但是额定电流大概也要有100A了。那么的话,至少
要用630的QF了。如果选择降压启动,空开的容量就可以降低很多。
如果决定降压启动,不管是串接电阻还是串接电抗,同时都要考虑到设备增加的成本。
如果资金充裕,推荐用变频器启动电机.

网友AG(2005-04-13):
兄弟,这问题不开玩笑!是这样,假如他们单位变压器足够大55KW电机直接起并非不可以!I

网友AH:
电机额定电流计算公式为:容量除以电压,然后乘以功率因数和电机效率(一般功率因数考虑为:0.85,效率为:0.9)[50KW电机的额定电流为(50/0.38)*0.85*0.9=100.7A];空开的额定电流一般是电机的1.1~1.25倍。

网友AI:
一般估算是功率的两倍等于额定电流,55kw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一般是103A左右,空开的额定电流一定要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200A的比较稳定。

网友AJ:
电机可以直接启动,若不用开关直接启动可选用110A的或高一点的。

网友AK(2005-08-24):
我是新学员,非常想学电路知识,希望大家能帮我,谢谢。

网友AL:
我空载用星三角试55KW电机,用100A的空开,好象也没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可以短时试机用100A也可以呢

网友AM:
虽然还有些疑问,但的确是涨了不少知识

网友AN(2005-12-28):
星转三角的,用100A当然可以,就算直接启动,在变压器的容量范围内,选择160A就可以了,在整定瞬时脱扣是设定在6-12倍额定电流即可,实践所得,给大家个参考。

网友AO:
引用 网友B:
102-123A。2P、4P、6P、8P、10P。

请问2P、4P、6P、8P、10P。指得是什么参数??

网友AP:
55KW的电机如果直接起动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直接起动时启动电流那么大,应该不能直接起动啊,多半要降压起动或装补偿器啊,

网友AQ:
根据功率因素的
如果是0.8应该是104.4A

网友AR(2006-08-16):
132kw的一样可以直起

只要电源容量够了

网友AS:
直接起动????我可不敢打闸

网友AT:
用150a的不行吗

网友AU(2006-12-17):
根据实际有没有一个通用可靠的答案,对于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空开容量的选择
是负载电流的1.1-1.25倍,还是1.5-2倍。
     不过选择2倍的,容量裕量肯定够用,不过对于过载好象就不灵敏了

网友AV:
支持楼上个位 我个人觉的空开还是大点好 电机这么大不可能用空开保护 只是短路保护没必要选小 小的话到不稳定

网友AW(2007-04-28):
选160----250的都可以,选铜线:直接启动(不建议)35的;自耦降压(中等负载以上)25--35的,星三角10---16的。还要看距离的远近,是否穿管,环境温度

网友AX: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AY:
空开的选用与起动方式和负载都有较大的关系
如采用星三角中轻负载起动,150A就可以了,如果是重载起动,则应扩大到200~250A

网友AZ:
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BA:
dao di ting shui de  le ?

网友BB(2007-07-09):
可以直接启动,如果变压器容量够大。

网友BC:
55K的电机In=110左右 空开选用160的或225的,你应用降压启动柜,那里你只要告诉电机功率一切OK

网友BD:
算电流就直接用功率除额定电压就可以了.选择空开要比额定电流大一些的空开.

网友BE:
55KW电机用250A的空开重载时都直跳闸!我买个600A的又按不上(电柜铝排不合适),请问 600A空开有没有安装孔和250A空开一样?

网友BF:
55KW电机250的空开还跳......设置上有问题没哦,要么就是怀疑空开有问题

网友BG:
为了省成本,75kw的我都直启过,不过对电网要求高点
元件最好选用进口的牌子

网友BH:
110A左右250A空开
我单位110KW的电机照样直接启动。

网友BI(2008-07-20):
可以直接启动,那样启动电流会很大空开选择也就大了
最好选择星角启动55kw的电流也就最大115a,空开按启动电流的1.5倍。接触器按1.2倍

网友BJ:
如果变压器容量可以的话,可以直接启动。额定电流110A左右,150空开

网友BK:
这么大的电机!!有人竟敢说直接启动!?
可叹!!!

网友BL:
三相低压电机电流为功率乘以2,高压电机电流约为功率除以10,这是速算法

网友BM:
如果变压器容量允许不经常启动的话可以直接启动,我们工地132千瓦的水泵就是直接启动的.
150A空开.

网友BN(2008-08-19):
实际的工程设计。按设计组成回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要考虑你的变压器的容量是否够)

网友BO:
看了以上各位的帖子感觉似乎都有理,但又似乎都不全面。
我总结了一下有这么几个问题。
1.380V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电流如何算?
2.55Kw电动机能否直接起动?
3.空气开关(断路器)如何选用?
答:
1.这种电机可用估算法,即每千瓦2安培电流,55Kw的电流为100A左右。如果要正确计算就要有功率因数值与效率值这二个参数,实际当中根本用不着计算,看一下铭牌就行了。
2.三相异步电动机能否直接起动决定于电源容量大小,即变压器的大小,而不是电动机本身功率的大小,主要指标是电动机起动时的电压降控制在额定电压的百分之十五内,一般当电动机的功率为变压器容量的百分之二十五以内时,就可考虑用直接起动。实际应用中当电动机直接起动时,只要不影响其它电机的正常运行及其它用电设备的正常工作就行。如果变压器就带这台电机,那么电机功率是变压器一半甚至与变压器容量接近都可用直接起动。
3.塑壳.断路器有二种类型,线路保护型与电动机保护型。前者的过电流瞬时动作整定值为10倍额定电流,后者为12倍。
电动机如果是直接起动,用接触器控制,用电动机保护型断路器作短路保护,那么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等于或大于电机额定电流就行。如果用线路保护型断路器,因电动机直接起动时的最大电流瞬时值有可能达到10倍以上额定电流值,会造成起动时断路器跳阐,因此要用1.2倍额定电流以上的断路器。常用的塑壳断路器都是线路保护型的。
如果用断路器直接控制电动机,因断路器触头担任接通与断开电机电流的任务,因此至少要用1.5倍额定电流以上的断路器。
如果电机降压起动,无论什么类型的断路器都按等于或大于额定电流选用。

网友BP:
二流子哟! 你们老板有钱,怕什么啦!!直接启动!!!
直接启动大家都明白浪费电,也浪费钱。
做为电工的原则来说,拿一份钱也要为老板服务嘿嘿节约点!

网友BQ:
可以用星三角降压启动150A空开足够

网友BR:
这么大的电机直接启动,是不是想其他设备都不运行哦,还有启动是不要被吓倒哦

网友BS:
电流在110A 。空开选择220A左右

网友BT(2008-10-06):
只要电源容量允许完全可以直接启动的,有机会到生产化肥的工厂去看一下吧,320kw的电动机都有直接启动的,75__200kw的更是比比皆是。不用看铭牌,用一个kw2A估算就行’,我们又不是搞神七,能满足要求就行。至于选空开稍大于额定电流即可,能躲过启动电流的不用担心。

网友BU:
不管怎么启动.,咱们电工的安全要第一.

网友BV:
大家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