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分流器问题

楼主(2004-07-22):
分流器的电压降在选用时要注意什么问题?分几种?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有意思,因为现在我接触的系统里已经没有分流器这种检测元件了,过去用过。一般分流器都是用于接毫安表的。好像都是75mV的标准吧,我有点印象。你可以看一下电工手册。也可以在GOOGLE上查找。试试看吧。祝你好运。

楼主:
表坏了,吃不准分流器的型号,不知道用什么表了,估计是75mv500a0.5的分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