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2):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谁给我们这些菜鸟说两句?

网友B:
不发脉冲就停车,调速改变脉冲频率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发脉冲就停车,调速改变脉冲频率就行了

请问发脉冲是PLC的功能部分?是否另外加什么卡?
如何发的?能多说两句吗?

网友C:
據我所知,OMRON有種CJ1M系列的PLC有這種功能,不用外加什麼卡

网友D:
好像很难用几句话讲清楚。最好根据具体的PLC和步进电机的资料。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步进电机的转角量取决于脉冲数(有时候要考虑电子齿轮比),速度取决于单位时间的脉冲数(即频率)。
一般情况PLC用于输出高速脉冲,有些PLC可以直接输出高速脉冲(如KEYENCE  KV300等),有些需要通过脉冲输出模块(位置控制模块,如OMRON  CN111等)。
步进电机需要有专用的驱动模块,用于接受来自PLC的高速脉冲。
至于加减速,需要看具体型号。
再详细的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说了。

网友A:
谢谢machelec的指点

网友E:
三楼说的不对吗?

网友B:
s7-200的可用PLS指令,具体可以看手册

网友F:
三菱FX1N系列有专用定位指令。

网友G(2005-10-18):
NAIS有特定的发脉冲指令F168

网友H:
三菱的小P用定位指令,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