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2):
请教:JT3直流电磁式继电器 (jt-11/1) 是如何延时的?没有找到。谢谢
相关说明链接 :http://www.chinapeople.com/chinese/chpi/jdq/jt3.htm

网友A:
你给的连接中的图片中的继电器不能延时,因为少了短路环,如有短路环,因为在线圈中电流断开以后,短路环中感应电流,该电流继续维持铁心磁通,。

楼主:
我们天车上用的就是 这样的,和图片一样,可以延时。如果将JT3去掉后,主钩下降明显快一些(一操作,钩就有动作),而用JT3后第一次必须慢一点操作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