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2):
我想请问一下,使用spwm时,调制度是怎么计算得到的?我采用规则采样的spwm 电压控制,有了误差电压值,该如何得到 调制度呢? 计算公式

网友A:
现在谁还用这种方法?太落后了给你一个矢量算法。

T1=MTSIN(PI/3-θ)
T2=MTSINθ
T0.7=T-T1-T2

M----SVPWM调制系数  M=√3/VDC|VOUT|
T 开关周期

网友B(2005-11-03):
[讨论]spwn的电路问题,谁设计过变频?
设计的变频电路发现,输出不加滤波负载谐波级多,几乎看不出正弦波。加电容滤波容易形成谐振。及时调整好匹配,如果负载变化,如电感量变化,则正弦波严重时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