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问题?

楼主(2004-07-22):
我在10画面放了LS008=11和D008=11的字开关,又做了两个数值显示器分别显示LS008和D008的值。
在11画面放了LS008=10和D008=10的字开关,也做了两个数值显示器分别显示LS008和D008的值。

现在问题是:为什么我在按字开关后,可以换画面,但两个数值显示的值却不变,永远是零?

  注:PLC里没有程序!
       把数值显示器的值分别换成LS000和D000时可以显示当前画面号。

请多指教!多谢!

网友A:
你應該有寫一個將D8清為0的Script吧?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應該有寫一個將D8清為0的Script吧?  ^_^

没有,我什么脚本都没做!PLC内也没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