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2):
原来用WinCC5.0做的程序在WinCC6.0里用 project migrator转换后,主程序可以打开,但画面打不开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跟帖?

网友A:
1 装wincc6。0前先安装消息队列
2 可以对*。ocx控件从新注册
3我用了web navigator 1.1 打开没有问题,安wincc 6.0 后有一个错误,不要理会,从起机器。
4 我没有卸载wincc 5.2

网友B:
wo  ye 碰到过类事问题不过是4.02的用5.0打不开拉

网友C(2005-05-12):
请问在 window xp 下能否安装wincc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