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一个关于wincc6.0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4-07-22):
小弟我在安装wincc6.0时,总是出现错误,还请各位dx帮忙,状况如下:
安装sql2000+sp3时候,安装进度到了100%后,却出现安装错误。我在不同的系统上都试过了,我的机器是win2000sp4,今天问了simens的技术支持,他说win2000,要用sp3的。wincc6.0不支持sp4!??真有这么回事?还请各位多帮忙!

网友A:
win2000SP4上可以安装.

网友B:
原来WINNCC5.X中有SYBASE 7,如果把它卸载了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必须按6.0要求的环境安装.

网友C:
WINCC 6.0 小生装了几十遍了,一个字烦特烦!特别是那个最先出来的英文版的,简直就是彻底的烦!
英文版的安装顺序:1、操作系统:WIN2000 SP4
2、IE要求6.0的
3、现装随盘带的那个SQL SERVER 2000 FOR WINCC6.0
4、还要在控制面板里面安装消息队列服务
5、然后才是安装WINCC 6.0
6、装好后,还要设置一下输入法或者要安装输入法,否则你就不能打汉字

网友A:
中文版的安装也是一样的

网友D:
是版本不符合要求,我在XP上也是装不成,在w2k+sp4上就可以

网友E:
win2000+sp4是能装的.而且一次成功的,楼上的说的及是.

网友F:
win2000+sp4安装可以,但安装完SQL2000报了一个错,不理他,继续装WinCC就可以了,不过以前遇到过V5.1只能在Sp2下安装,却不认Sp3 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