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问题

楼主(2004-07-22):
一台四极电机,转速要达到2000转,变频器参数应如何设定

网友A:
这是一个将给定频率信号规格化的问题,也是个数学问题。就是将变频器的最高频率设置成多少Hz,可以达到电机运行转速2000rpm的问题。

网友B:
不错,这是一个数学问题,一般来说4极电极额定转数在1500转以内,用变频运转到2000转,电机的性能可长期工作可靠性会有问题,选用2极电机教好。

网友C:
好一些的电机转到2000转不成问题。
50HZ对应的是1440r/min;所以应将变频器调到70HZ;电机的转速应在2000r/min左右!

网友D:
应该是不太好,4极电机如果转到2000转后。达不到它所要输出的转矩。

网友E: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讨论吗?试一试不就OK了!

网友F:
理论上50HZ工频对应的是1445r/min,所以应将变频器调到70HZ。电机的转速才能在2000r/min左右!电机的转矩将下降机械特性会变软不说,对整个电机性能技术指标特别
是轴承的要求会更高。短时间工作还可以,长期工作可靠性会有很严重的问题!

网友G:
50HZ的电机运行70HZ安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50HZ的电机运行70HZ安全吗?
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但还是要看电机的绝缘等级,F级绝缘,就可以保证没有问题,B级绝缘就不好说。主要是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有高压谐波的原因。70Hz的转速,对于轴承一般没有问题,转子动平衡不好讲,但应该问题不大。总之,我认为,主要问题是电机的绝缘。

网友C:
50HZ的电机运行70HZ没有太大的问题的,主要是轴承的寿命及电机绝缘;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50HZ的电机运行70HZ安全吗?
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但还是要看电机的绝缘等级,F级绝缘,就可以保证没有问题,B级绝缘就不好说。主要是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有高压谐波的原因。70Hz的转速,对于轴承一般没有问题,转子动平衡不好讲,但应该问题不大。总之,我认为,主要问题是电机的绝缘。

支持这个兄弟的看法!

网友I:
我想是不安全的

网友J:
我不理解为什幺要这样做?站在别人设计的角度想想!

网友K:
普通电机用在70HZ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我曾用到100HZ,用于水泥制管机,效果不错.

网友L:
这就好比电脑主板超频一样,关键还是要看电机的性能。

网友M:
这与电机的型号有关系,一般普通电机有频率升高时,发热现象会比较突出,一些特殊电机则允许大范围的变频调速。我用意大利的电机就这样调速的。

网友N:
中国制造变频器不行的!选ABB吧!行的没问题

网友O:
注意变频器过流!输出超过工频时是恒功率,即速度增加但输出力矩在减小,负载不变的话很可能过流跳闸。
电机方面,小功率的没问题,大功率的最好不要超过额定的20%,国产电机动平衡不够理想小心飞车。

网友P:
长期使用有问题的!

网友Q:
很不安全70HZ

网友R:
我曾经把一台挤出机的切刀电机(50hz)调到100hz,没有问题!前提是轻负载,散热良好。

网友S:
引用 网友N:
中国制造变频器不行的!选ABB吧!行的没问题
谁说的????!!!!你用个台达的试试,只是选电机时要找个好一点的!!!!

网友T:
为何不用变频电机呢?

网友U:
问题主要在于电机。

网友V:
变频器一般都能在0到400Hz内调节频率;一般三相异步电机在高于其额定频率工作也不很稳定,所以最好选用变频电机!

网友W:
变频调速达不到要求应用变频+机械。普通电机在70HZ工作应考虑磁通和电压的问题,如果长期工作恐怕又问题。最好用变频电机。一孔之见,不对见谅。

网友X:
最好用变频电机.

网友Y:
最好用变频电机.强烈建议。

网友Z(2004-08-29):
这样也可以不过你的电机不会用太长的,

网友AA:
在设定频率的同时还是要考虑一下机械输出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