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7-22):
我有一台变频器〈没有最高输出电压〉想用在110v的电机上
请问基本频率怎样调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
查查变频器型号,再询问一下生产厂家,就可以知道具体规格了.

如果是老得连型号都看不见了的话,还是不要用算了.

网友B:
把电机详细参数和你的控制要求及转速要求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