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3):
是给定的转矩与负载转矩相差越大,速度越大吗?还是有别的因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给定的转矩与负载转矩相差越大,速度越大吗?还是有别的因素?
说得对,给定转矩与实际转矩差值越大,速度越高。
所以在使用“转矩控制”的时候,应该注意,设定值不要超过负载所允许的实际转矩的能力,否则,当实际转矩达不到设定转矩的时候,该系统的转速就会无限制的上升,直至达到最高转速的极限值,是很吓人的。或者叫“飞车”。

楼主:
谢谢!我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有睡遇见过。我是带PG矢量控制的速度控制,同时可以切换到转矩控制。在速度控制时,当以一定速度运行后,按停止(频率给定模拟量也清零)电机却不停。此时可以确定的是,运行输入信号和模拟信号都没有了。可电机怎么都停不了,而且是以13HZ的速度运行。也不知道这个13HZ的速度是哪里给定的。是否跟编码器的设置有关?比如A/B相的方向?纳闷。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从介绍的情况看,是否参数设置有问题。
参数复位(工厂化设置),然后重新设置一遍参数检查无误后,再试试看。

楼主:
我用安川G7系列变频器。今天又调了一次,那个问题有莫名其妙的没有了。现在正常了。而我没做什么改动。纳闷。另外,有谁用G7做过带PG矢量控制,用外部位切换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吗?

网友A:
我不用安川的变频器,所以不清楚,你用这种功能做什么东西?现场想实现什么工艺?能介绍一下吗?谢谢。

楼主:
做张力控制。

网友A:
奥?做张力控制?那你用的变频器是安川的?你的张力控制是开环控制?闭环控制?张力控制用于什么场合?能再说说吗?谢谢。不会是在卷绕工艺中使用吧?这种纯粹的转矩控制如果不是应用于同轴的主-从同步控制系统里,可能调节起来容易波动。这是我的猜测了。

楼主:
通过摆棍的位置反馈,做闭环张力控制。用于复合机场合。我现在又碰到一个问题,放卷采用转矩控制方式,在主机没开时(既没有对放卷产生拉力),启动放卷电机能正常按照我给定转矩工作。张力稳定。可是主机一开,我的给定转矩没变,可是变频器的内部力矩指令却变得很大,张力无限增大。这是什么原因呢?按理说,变频器在转矩模式下工作,其输出转矩应该始终遵循我的给定转矩大小才对。为什么放卷电机一被拉动情况就不一样了呢?

网友A:
我也认为你说的对,但是,你确认了你的系统是工作于转矩控制了吗?也就是说你的系统此时转速调节器的输出已经确实不起作用了吗?从你的现象看,好象你的系统并不是纯粹的转矩控制,转速控制还在起作用呢。
安川的变频器提供内部的功能图吗?还是仅仅提供参数表,如果没有详细的说明,很难知道设计者对恒转矩的理解是怎么回事。换句话说,你的理解与装置的实际功能如果出现偏差,就会出现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有睡遇见过。我是带PG矢量控制的速度控制,同时可以切换到转矩控制。在速度控制时,当以一定速度运行后,按停止(频率给定模拟量也清零)电机却不停。此时可以确定的是,运行输入信号和模拟信号都没有了。可电机怎么都停不了,而且是以13HZ的速度运行。也不知道这个13HZ的速度是哪里给定的。是否跟编码器的设置有关?比如A/B相的方向?纳闷。

我调速时候也遇到此问题,后来发现编码器的A/B相反了。

楼主:
对后来我改了编码器的方向,就好了。

网友C(2004-09-09):
速度由速度限值决定

网友D:
在控制转矩的情况下,速度是由负载决定的,除非转矩太大,将负载拉断
正如在速度控制的情况下,转矩是由负载决定的,除非负载太重,超过转矩限副

网友E(2004-12-12):
转矩控制时,转速会一直提高,直到转矩达到设定值,在达到设定值以前,会一直作加速运动直到转矩和服在转矩平衡。所以,在使用转矩控制的时候应设定速度上限,以免出现飞车的状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控制转矩的情况下,速度是由负载决定的,除非转矩太大,将负载拉断
正如在速度控制的情况下,转矩是由负载决定的,除非负载太重,超过转矩限副
经典

网友G:
力矩控制时频率给定是变化的

网友H:
使用力矩控制时,也要限速

网友I(2007-03-29):
我们岸桥起重机起升是额定转速下是恒转矩调速,额定转速以上是弱磁的恒功率调速

网友J(2007-08-15):
起重机用遥控器

网友K(2016-08-28):
11kw6级电机做收线机用。用力矩控制时转速打不到设置最高转速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L:
回复 楼主:
安川没用过,不过士林的之前做转矩和速度切换玩过,通过参数设置外部端子来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