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使用TDBchart

楼主(2004-07-23):
我刚学C++ builder 6,不知怎么样使用TDBchart

网友A:
可以看看<<組件大全>>,或看看幫助.

楼主:
这本书哪儿有载

网友A:
查看了全,發現沒有介紹,看看borland自帶的例子吧,不錯,
Examples目錄下的Teechart

以前一個台灣的教授對我說,當你吧bcb自帶的例子都搞懂了,那你也就學會b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