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3):
程序在运行了4,5个小时后CPU使用率为100% 为什么?

程序变的很慢,到一定的时候还动不了,好像死了一样,但可以通结束任务或进程将其退出,不退出之前对操作系统的操作也不会很慢,只是对我的程序将不能正常的操作,如果能也只是响应太慢而以啊!,是不是程序中使用的变量太多还是什么??

因为程序里我用了好多的全局变量(没有办法一定要的)。 我用了一个Chart图像控件,是不是这个控件的横坐标有一个极限值,还是什么的?????
还请各位高手指点啊!!???

网友A:
请问你的机子是自已组装的还是买的品牌工控机啊???
还有机子的配置是怎样?周围的温度是多少?

网友B:
如果是XP系统的话是经常会这样的。用最新版的会好一点。另外看看系统设置

网友C:
编程不合理也会造成上述现象,程序中不断的申请新的资源却没有释放,也会导致上述现象。

楼主:
我个人比较同意大水牛的看法!程序是我编我当然知道有很多的变量资源在内存中没有放掉!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因为这种情况没是经常出现,假如是资源没有释放的话应该每一次运行都会出现这种问题!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不是经常出现!但出现!还请高手帮我分析分析!

我的工控机是研华的(工控机也有组装机?)。P4的。工作现场温度应该不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