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3):
我自己编了一个PI控制的程序(S7-200自带的PID指令不能防饱和),而且我用的是增量式的,带积分分离的PI算法(没有用微分),如下:
U(k)=U(K-1)+Kc*[e(k)-e(k-1)]+Ki*e(k).
式中U(k)为当前PI运算后的输出量,U(k-1)为前一次的输出量。e(k)为当前偏差,e(k-1)为前一次的偏差。
因为我用到了积分分离,也就是说当偏差e(k)太大时,积分项调为零,只用比例项。可是现在问题是在一个采样周期内(我设的是100ms)内,e(k)和e(k-1)是完全相等的,即比例项输出也为零了。所以在系统刚运行的时候输出为U(k0),即系统从手动转为自动那一个上升沿时刻e(k-1)不等于e(k),之后就是e(k)=e(k-1)导致没有增量输出。请问如何解决?(千万不要让我不用积分分离,因为我现在就是要用到积分分离,有高手用过自编的这种PI程序吗?)

楼主:
没人顶,我自己来吧!昨晚想了一宿!是比例项的问题。当我用积分分离时,那么就只有比例调节了,而P控制器的算式为U(k)=Kc*e(k)+U(o),我就是没有这个U(0)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可是U(0)根本没法确定,所以只好想别的办法实现积分分离了

网友A:
当应用积分分离时,为P控制器,算式为U(k)=U(K-1)+Kc*[e(k)-e(k-1)],如果这时候在几个采样周期内,e不变化,那是控制器不起作用,是Kc参数太小的原因(如果采样周期没有问题)。所以选择合适的控制参数,可以实现积分分离控制。请兄台参考。

楼主:
嗯,see了,可是P值太大的话也可能会振荡,本来积分分离就是防止振荡的...呵呵

网友A:
我想,积分分离是不是可以这样对积分项进行限制,使得抑制振荡更有效更实用些:不是当“偏差e(k)太大时,积分项调为零”,而是当|e(k)|-|e(k-1)|>0时,令积分项为零。

网友B:
先鼓励一下

网友C(2004-09-02):
鼓励继续!

网友D:
请教楼主,何谓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