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3):
我想买一套伺服系统,但我不想使用控制卡,想使用自己手头的24位计数定时卡,来给电机发脉冲,调节其速度,但我不太清楚关于电机加速和减速的过程,是否需要什么算法,例如,想使某额定转速3000转/分的伺服电机(电机接有2500p/r的编码器),以10转左右的速度运行,我该如何确定每分钟发给电机多少脉冲呢?这个脉冲的编程如何确定呢,尤其是在加速和减速的过程中。
请网友们指点一下,如果有相关的资料或书籍,请指点一下在那里可以买到,多谢。

网友A(2004-08-31):
是用的松下的吗??4倍频后是1万线,那你就需要每分钟发10万个脉冲。加速和减速可以在电机里设定,因为用卡发脉冲直接控制加减速不方便。

网友B:
这里的加速减速是不是和步进的差不多?我也没有控制卡 5555555

网友A:
是啊。如果用卡的话,可以做S曲线加减速,那就平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