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3):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的是施耐德PLC、PL707 for Neza软件,怎么我把PLC与电脑连上后,点连接总是提示我检查与PLC的连接啊?????

网友A:
不知你连接的电缆线对不对,如果对,应该没问题,

网友B:
看看插的怎么样,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C:
换一根试试.通讯协议应该每问题吧

网友D:
通讯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E(2008-12-14):
我也是这样,真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