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4):
我公司使用的是三菱-NUMORA控制系统,系统型号是:FCA310L。现在有一台机器的原程序丢失了。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可以通过其他的同型号的系统,把它的系统传送出来,再发送到那台丢失系统的机器。如果可以的话,具体的方法是怎样的???
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说法的呀?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有一批同型号的PLC其中有一台是丢失了程序呀?
要是这样
你的想法是可以的。你可以通过把另一台机把程序导出
再处理就可以了

广州市菱科有限公司,专业为你服务
           ︶ㄣ杨一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那位高手能够告诉我个方法。
谢谢了

网友B:
得同型号,同程序,没密码,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