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4):
请教各位同行,如果要求单片机向三菱PLC 发送数据实现RS232C通信,除了需要RS232-BD模板,还需要其他设备吗。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你可以通过FX的编程口与MCU通讯,因为编程口是RS422格式的,当然通过RS232-BD也是可以的,其他就通过专用协议在MCU端编程就可以了,如果MCU你用C编程的话,有快又方便,推荐51 KEIL-C51, PIC PICC V8.02, MOTOROLA CODEWARRIOR FOR HC08, IAR 有上述的C编译器. 你也可以问我索取.
septelectric@citiz.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