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4):
求教欧姆龙的模拟输入模块应用方面的相关资料,以求学习,谢谢

网友A:
网上下载吧,有不少呢

网友B:
可是都搜索不到呢

网友B:
ad001都是怎么用的?怎样把转化处理后的数据读出来呢?

网友C:
www.omronservice.com,找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但应该是英文的.所以你可能看不动的.我有着方面的程序,如果急,请跟贴

网友D:
楼上的,发出来大家看看,我现在也真在编模拟输出的程序!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B:
5楼的,我跟,麻烦你了

网友E:
每一周期都将数据送到你所需的数据区即可

网友B:
模拟量到数字量的转化是实时的吗?
那怎么把数据传送到数据区呢?
周期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F:
用MOV指令!周期是指扫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