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4):
本人想用一套松下伺服驱动器和电机做一个位置控制且可设定转动距离的电控部分,不想用触摸屏+PLC(位置模块)搭配使用,请各位大虾指点单独控制的方法。

网友A:
伺服驱动器本身有位置控制,设定让其转动的角度换算成距离,利用其PG反馈控制。

网友B:
不用位置控制模块的话,可以用PLC的脉冲输出直接送到伺服的脉冲输入接口。控制都做在PLC内,这样可以省掉位置模块。
实际上很多要求不高的电子设备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C:
我有步进的电机和驱动器

网友D:
可以用松下FP-E。0750-3912178

网友E(2004-08-31):
建议改用安川,现在松下价格老变,又没有供货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