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通讯

楼主(2004-07-25):
请问:在GP 跟PLC 通过以太网通讯的过程中,GP是如何对PLC特定的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的!具体实现方法是怎样的?

网友A:
透過選取PLCGP DRIVE以及GP的TAG規劃.

网友B:
人機可以設定PLC的IP位置,再將這些IP位置當成PLC的一個站號,所以GP再設定BIT貨WORD位置時,只要在位置前面加個站號就可以與PLC的ETHERNET模組連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