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5):
我做了七个全局脚本,又在一个工作画面做了六个脚本,都是一些简单的运算和条件比较。这样如果在该画面时,就要运行十三个脚本。
     我的问题是:一个画面中D脚本的数量有没有限制?如此多的脚本对通信速度有多大影响?
     请予指教,谢了!!

网友A:
在腳本執行時應注意
1.使用CALL的方式執行腳本(副程式).
2.最大的問題是在於您將計算的結果用何種方式傳回PLC或是由PLC取回資料.
個人使用的經驗中,將PLC中取回的數值(或是經由人機通訊取回的數值,做計算,再交與PLC)做計算或是比對,請使用MEMCOPY指令,以整個區塊COPY的方式做搬移.
經驗中,13站OMRON溫控器,加上泓格AD/DA模組(共22站),0.02秒顯示一次,未發現任何問題.
若是需要高速的即時運算,意即必須有即時性資料,仍建議將計算交與PLC.

楼主:
我的脚本特点是:脚本程序就一两句(置位或是复位或是赋值),而触发条件却多一点,说多实际也就是三,四条件的与,或判断。
     所以感觉没必要用CALL命令。(问:触发条件好象不可用CALL方式?)
     那么有这些脚本时,执行现象就是:
1、当触摸置位开关后(如M2),PLC要等一两秒后动作。PLC程序就是:LD M2 ,OUT Y2
2、从PLC读数值也能明显看出等待时间,(不到一秒的时间)
注:十三个脚本的触发条件,有一半是读PLC寄存器的值。

    而我把脚本都删除,则这些现象都大大改观!
    感谢利昌的解答,收获不少!!

网友A:
1.判斷需要執行再去呼叫副程式,當然可以節省執行掃瞄週期.[IF CAL]...當然可裡.
2.記憶中通訊速率與硬體設定上應該可以調整.否則1~2秒才動作,不是嚇死人啦.
3.畫面TAG在作群(群組化)時,務必注意不要單一群組(一個TAG群整各畫面),調整好TAG後整各群組起來.若是TAG非常多,將他做成畫面LIB來呼叫,也能增加速度.反正你將他對待為工業PC就是了.
4.不管是獨或是寫,建議將位址作成連續的暫存器位址,你可以用固定時脈來MEMCOPY到LS區域,或是MEMCOPY寫入LS區域,ㄧ次讀一個位置,與ㄧ次讀取或寫入100個位置所花費的時間基本上是相同的,您將不會感覺差異.

网友B:
script越多並不代表顯示速度一定會變慢
而是您script之中存在非常多的PLC內部位置,需要在script之中讀寫及運算時,將會影響到整體的速度,這是因為您運用到PLC的位置時,人機必須針對這些位置去跟PLC抓取這些位置的資料進來,尤其是若您的PLC通信速率為9600bps以下時,這種感覺出變慢的情形,將會更加明顯,解決方法為,盡量將需要在SCRIPT中計算的PLC的位置搬移到一個連續區域當中,然後使用GP的MEMORY COPY的指令,將這些資料依次讀進GP的LS內部位置之中,使用LS位置做數學運算或是判斷,再將結果傳回到PLC的連續位置中,用這種方式來寫SCRIPT將會大大提升您的人機反應速度喔^_^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cript越多並不代表顯示速度一定會變慢
而是您script之中存在非常多的PLC內部位置,需要在script之中讀寫及運算時,將會影響到整體的速度,這是因為您運用到PLC的位置時,人機必須針對這些位置去跟PLC抓取這些位置的資料進來,尤其是若您的PLC通信速率為9600bps以下時,這種感覺出變慢的情形,將會更加明顯,解決方法為,盡量將需要在SCRIPT中計算的PLC的位置搬移到一個連續區域當中,然後使用GP的MEMORY COPY的指令,將這些資料依次讀進GP的LS內部位置之中,使用LS位置做數學運算或是判斷,再將結果傳回到PLC的連續位置中,用這種方式來寫SCRIPT將會大大提升您的人機反應速度喔^_^

楼主:
谢了,我试一下!

网友C(2004-08-25):
学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