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5):
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可以帮忙啊,急

网友A:
使用mscomm控件或pcomm库,按照modbus的协议编写就行了,采用类的方式编写比较好

网友A:
对不起,我看成vb了

网友B:
那vb又是怎么做的呢?请指教一下!

网友C:
本站精华帖,不过是用VB写的,VB&VC无所谓吧,换一种语法而已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10&ID=4465&replyID=26182&skin=1
小的时候有人问]世界上的动物有两种,吃草的羊和吃羊的狼,你选择那种?”
     我不加思索地选择了狼,以为食物链的上层就可以优雅而尊贵地活着。
     后来,我终于懂得:
     懂得了羊是每天都有草吃的,但狼却是饿着的时候总比吃饱的时候多得多;
     懂得了羊只要不是跑得最慢,就可以不被狼吃,而狼却要跑得最快才可以有羊吃;
     懂得了羊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草场去过自由自在自己的生活,只要那里没有狼,而狼却只能选择羊所喜欢的草场去过不自由不自在不自己的生活,仅仅因为那里有羊。
     如果有来生,我还会选择狼吗?

网友D(2006-03-21):
帮忙啊,大哥
我急需要用VC编的MODBUS程序,不知道能不能帮帮我。

网友E:
int CWRComDlg::CRC_16(BYTE *resource,BYTE *target,int usDataLen)
{
int CRCCode=0xffff;
for(int i=0;i<usDataLen;i++)
{
target[i]=resource[i];
CRCCode=CRCCode^resource[i];
for(int j=0;j<8;j++)
{
int movebit=CRCCode&0x0001;
CRCCode=(CRCCode>>1)&0x7fff;
if(movebit==1)
{
CRCCode=CRCCode^0xa001;
}
}
}
target[usDataLen]=LOBYTE(CRCCode);
target[usDataLen+1]=HIBYTE(CRCCode);

return CRCCode;
}

给你一段此协议的主要校验的程序,把你的数据通过此函数校验后得出校验码,就形成了该协议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