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6):
有一台温控表,手/自动切换时,出现百分之几十的扰动,有的人说正常,有的人说坏了,请问大家怎么说!!!!!这台表是否是好的?

网友A:
一般来说,不管从自动切换到手动状态还是手动切换到自动的瞬间,输出应保持在切换时的值不变。假如是手动切换到自动时输出发生较大变化,估计是参数没调整好,也就是切换时虽然是无扰的,但仪表进入自动后自动调整输出,当调节速度较快时,感觉就象扰动切换一般。

楼主:
手动设置好参数,切换到自动时变化较大,再切换回手动时,开始设置的参数没变化,请问是什么情况?
TO:litianxi
请问哪种参数会造成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样的仪表,所以不好判断。一般的仪表在测量值等于设定值时,切换不应该有扰动的。假如在测量值不等于设定值时切换发现输出变化较大,检查积分时间是否过小。适当增加看看。

楼主:
客户自己要求调的PID参数是P:100,I:60,D:60

网友A:
没用过Honeywell的温控表,不过是不是微分时间太大了,造成输出变化剧烈?改到10左右看看。

楼主:
我感觉也是微分时间太大,可是用户工程师要求要那样.手上实验仪表又不全,用户测试的结果.谢谢你呀

网友B(2004-08-26):
   SC-DFD5型微电脑数显操作器是SC系列仪表之一,配以热电阻或压力变送器、执行器即可组成具有一定智能的自动化控制设备。并具备如下功能和特点:
   1.可代替模拟调节器,能同时对四个参数使用多种的PID方式或其他方式进行调控。请参看应用举例1 。
   2.SC-DFD5型微电脑数显操作器具备放大器、自动/手动切换、轻触手动操作、位置显示及报警信号输出等功能。
   3.实现全数字显示控制系统。选用LED数码管显示相关参数,读数直观。
   4.主控系统采用了被称为"看门狗"(Watchdog)的监控技术,对仪表系统实现自诊断.
   5.配合SC-WZHJ可实现无纸化记录,可使用电脑打印机打印报表。
   6.与工业控制计算机或PC机联机功能。
   7.上下限报警。
   8.执行器行程软件限位功能。此功能可有效防止因过操作而损坏执行机构及被控对象。
   9.运算功能。使用本仪表组合的自控系统无须任何模拟乘除器,即可实现温度压力联控。
   该组合仪表适用于各行业对液体、蒸气、一般气体等多种介质进行流量、温度、压力的测控需要,用途广泛。

SC-DFD5型微电脑数显操作器,采用塑料机箱及进口PVC薄膜经精心印刷而成的面板和轻触开关,使得仪表不仅外型美观、按钮手感好,而且面板可擦洗及非常安全。

图1 SC-DFD5型操作器面板说明

1.输入信号:       0~5V/1~5V/0~2V/0.4~2V(可选)
                  0~10mA/4~20mA (可选)
Pt100
2.通道:           2~4路
3.检测精度:       ±1%
4.PID:             带死区模似人工调节智能PID
5.显示范围: 0~100%
6.偏差许可设定值: δ=0~±10%
7.报警值: 0~100%
8.控制参数设定值: 50%~90% (建议使用范围)
9.限位值: <2.0%~>98.0%
10.电源电压: 5V DC、2×9V AC、220V AC(可选)
11.使用环境: 温度0~45℃,湿度≤80%的腐蚀性气体 场合

   由于微电脑的运行速度快,数据处理功能强,可实现 如串级控制,自动选择控制以及大滞后控制等比较复杂的控制。
 SC-DFD5型微电脑数显操作器的电路原理框图如图2所示。仪表所构成的微电脑控制系统是用一只单片机对多个被控参数进行巡回检测,检测结果与设定值进行比较,再按PID规律或摸拟人工操作或直接数字控制方法进行控制运算,然后输出到执行机构对生产过程进行控制,使被控参数稳定在给定值上。

 2、减温减压装置常规自控系统:
   该系统是本组合仪表的典型应用之一,其结构如图4所示。
该系统与Ⅱ型、Ⅲ型通用模拟仪表组合的自控系统相比较该系统用二只操作器替代了二只调节器、二只放大器、二只乘除器、二只手操器及二只温度变送器。其最大的特点是:功能增强,电路简化;工作稳定可靠;操作简便,无专业经验的人员也能操作;节能等。

3.减温减压装置带流量计自控系统加装流量计的方法如图5所示。

4.减温减压装置节能自控系统:     用变频调速器直接控制水泵的给水量可提高系统的反应速度,使系统运行更加平稳。并可节能和延长水泵的使用寿命。

联系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