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6):
我用的是三菱FX2N系列PLC主机和4AD模块,请问,4AD模块的24v电源要和主机的24v电源端子连接吗?每个通道的端子有如下4个:V+  I+  VI-   FG。我要接一个电压输出的电控比例阀,其接线端子有:signal  com  power.
与模拟模块接线时,是这样接吗:signal接V+,com接VI-,power接24v端子?
还有,我还有一个带模拟输出的温控表,输出4~20mA电流信号,是不是这样接:
将V+和I+短接,将温控表电流变送输出的+接V+,-接VI-。
我是学别的专业的,因工作需要要做这样的一个项目,而且我在动手方面特别笨,问题很幼稚,请大家多多帮忙,谢谢你们了。

网友A:
看manual
基本出发点

网友B:
具体接法看手册好些
不过我想一般是这样:二线制的输出4~20MA电流信号的变送器,需外接24VDC电源;连至PLC模块时,I和V两端是要短接的,至少OMRON的模块是这样

网友C:
手册上很明白的

网友D:
24V+/24V-接外部DC24V电源,电压输入时请接V+及VI-;电流输入时请将接I+及VI-短接;
具体的使用方法还是查询三菱FX系列PLC特殊模块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