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6):
请问用变频器做张力控制,知道线速度和电机转速可以计算卷径吗?

网友A:
绝对可以,但是必须同时有另处一个辊来配合
公式: V1=V2
         V1=W1R1 V2=W2R2 (w:角速度,R:半径)

网友B:
变频器里面一般都有张力控制这个功能,有了线速度和电机转速,再加上辊径、减速比就可以了。

网友C:
大家知道安绑信吗?也是做变频器的,您所说的这个张力不太明白,能解释下吗?THANG

网友D: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_all.asp?ID=19567

你可以查看我的一个贴,里面有介绍!也有图纸!

网友E(2004-09-09):
公式很简单,但性能要求高的话,就有很多技巧了

网友F:
那是那是。

网友G:
做张力控制的首要条件是变频器必须是矢量控制变频器,这样才能控制输出扭矩,T=F*R  一般的V/F控制变频器是没法控制转矩的。另外张力控制必须有惯量补偿来克服加减速过程张力的波动。

网友H(2004-10-30):
请问楼上的哥哥: 惯量补偿 怎么实现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上的哥哥: 惯量补偿 怎么实现呢??
问得好。惯性补偿主要是针对相对平缓变化传动系统的加速度场合使用的。针对追求瞬态控制的场合,这个功能不要使用。
实现惯性补偿其实很容易,就是在转速调节器的输出,电流调节器的输入,附加一个与传动系统加速度有关的分量,叠加主通道的输入,就可以了。
这个与加速度有关的分量,一般采用装置内部的转速信号,然后作微分运算,再乘以一个系数即可。在西门子的交直流传动装置里,加速度、惯性补偿是作为一个功能模块,由用户决定用还是不用。在做装置对电机的识别时,即可使能或者禁止她。一般使能了这个惯性补偿功能以后,系统不论是怎么突加给定,电机的转速变化都会很平滑,没有强烈的机械或电冲击。然而,我却发觉很多人忽略了这个功能(当然有意识的禁止她是另一回事)。
其他品牌的装置,我就不太熟悉了,但是这个惯性补偿的功能应该还是可以建立使用的。我指的是工程型的装置。通用装置不会开放很多,所以这个功能是装置内部自有的,用户不可更改。

网友J:
有人做过轧机控制的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有人做过轧机控制的吗
你什么意思?有问题?还是想讨论?对于轧机控制我也感兴趣。

网友K:
2楼的方法有问题
若另一辊打滑咋办

网友L(2005-01-01):
变频控制张力,现在唯一完美的是艾默生变频TD3300系列,可以不用张力传感器。直接通过内部芯片计算卷径,达到恒张力。而先前三菱的张力变频器必须加入一个磁粉离合器,造价很高。

网友K:
16喽的,做生意?

网友M(2005-06-27):
请您访问一下www.yiqiyibiao.com有详细说明

网友J(2005-08-08):
我做过,请问你是要轧什么的啊

网友N:
请问9楼的朋友,我现在的单位是板材生产线,我们使用的是日本瑞恩的GV3000和VZ3000系列变频器进行张力控制,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有突增的现象,比如,稳定时电流13A左右,突增时达到25A左右,力矩表也同时突然摆动到100左右,电机转速同时突变而且有异响,突变后马上都恢复正常,但是突变是周期性的,每隔十秒左右就突变一次。(以前工作正常,突然出现这种现象)这是不是和你说的惯l量补偿系数有关?

网友N:
你说的这些条件只能计算钢卷长度。这是矢量控制,为保证线速稳定,卷曲机电机的转速随着卷径的增大而减小。要知道卷径恐怕你手算是不行的,要根据板材厚度,线速,卷筒直径,电机转速,减速比等一系列条件通过计算机进行实时计算。

网友O(2006-07-06):
是可以的

网友P(2007-09-11):
回 21楼:: 如果您描述的收放卷部分,请您用示波器去观察编码器的反馈信号,我的判断应该是编码器反馈信号存在干扰,导致卷径的计算出现错误。有两种建议的处理方式:1].检查编码器,屏蔽接地,接线松动  2】.分析反馈信号的扰动情况,对反馈信号进行滤波。供参考。

网友Q(2011-01-06):
收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