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6):
请教各位大虾:
用多卜勒测量速度的精度能达多少?谢谢!

网友A:
如果楼上的问的是测量流速的话,大概可以到3%吧!

楼主:
谢谢! 装在汽车下测的是汽车对地面的相对速度.

网友B:
与管道参数输入的精度有关,同时也与流体的黏度有一定的关系,但不适合高温场合,一般精度在5-7%左右

楼主:
谢谢! 我想测量汽车速精度大于1%,分辨率至少0.1KM/H,最小车速2.5KM/H,最大车速30KM.
输出信号是电流或是脉冲均可,直接接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