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6):
我在修一台旧机时,碰到一个用二极管做矩阵式输入点数的扩允,共有三块板使用X0-X7做点数扩允输入,上面有发光管做输入的指示由于此机经常发生乱动作,本人检查后认为是由此板引起的(输入点在有输入时会一直闪烁不停,同时板上的发光官也会闪烁)请问高手这是正常还是干扰,如果是干扰是不是可以把板换掉,这种情况还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把二極體換掉,漏電或是特性已產生變化

网友B:
请教楼上的做矩阵输入时有没有先进的算法?